一个系统同时安装几个版本的candence可以吗

楼主(2012-10-23):
一个系统同时安装几个版本的candence可以吗?研究过的大侠讲解下

网友:
同时装过15.5,15.7,16.2,16.3的飘过,系统是XP的

网友:
    ok的~~WIN7 裝了 16.2 16.3 16.5

网友:
    恩,是可以的,同时装过15.2,15.7,16.3...直接装就行。切换的时候要在lmtools里面选择对应的license,在switch release里选对应的版本,还要改环境变量。

网友:
    同时装过15.5,,16.2,16.3,16.5的飘过,系统是WIN7的

网友:
    protel     pads     mentor en cadence15.7 16.3装在一台机器上可以用。

楼主:
    都是高手啊我有时间也弄的试试

网友:
    大家装时是啥系统啊?WIN7吗?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原來可以同時裝多個版本啊,
    3 z0 l& h: J  t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