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仿真时如何确定选择电容库中的电容

楼主(2012-10-23):
我最近正在做cadence高速仿真,刚接触这一块,有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望高手们指点

进行PI仿真时,前面的设置中有一项需要加入电容库并选取部分电容,那如何去选取电容呢?这里需要选取的电容和电路图设计中给电源添加的去耦电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望得到各位高手的解答!谢谢`~

网友(2015-02-11):
找到电容的供应商编码,然后在电容库里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对于PI仿真,其具体意义有多大?还有就是怎么去验证?是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网友:
理论上原理图中的电容器件,都是做PDN前仿真得到的,只是国内很多公司都是问方案商要demo原理图,很多工程师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demo板一般都是不计成本,电容使劲往里加,有时layout都放不下去,很显然他们都没有精确的做过PDN的前仿真,电容的选取是PI里面最精华的部分,还有电容器件的fanout和摆放位置,数量多少。这些总结在一块才叫PI,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建议楼主先看看PI相关的书籍,真正做的好的PI的产品,用最少的PCB,电容成本,可以让产品的稳定性固若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