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有通孔时s21参数凹陷是不是由于板间谐振造成的?

楼主(2012-10-23):
我建立了一个工程,顶层只有一根传输线经通孔到底层,其S21参数有很多凹陷,请问

1.凹陷是不是板间谐振引起的?
2.如果是板间谐振引起的,但是在顶层的没有过孔的一条走线却没有任何凹陷,我理解如果是板间谐振的话,对没有过孔的走线也会产生影响。
3.另外,和上面相同的工程,在0频到大约200MHz存在凹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若果是10层板,通孔L1 to L10一般不会出现凹陷,但是L1 to L4就会出现,不是板间产生的谐振把!
           请问下 谐振是怎么产生的 有资料否??

网友B:
    可以的话上工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上工程吧

    你好,我的是14层的板子,工程不在本地不方便拷出来,我描述一下,叠层为top g  s  s  g p s s p g s s g bottom ,我在电源层和地层铺满铜,信号层什么也没有,顶层走线通过过孔到底层,port在线的两端,port均参考临近的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果是10层板,通孔L1 to L10一般不会出现凹陷,但是L1 to L4就会出现,不是板间产生的谐振把!
           请 ...

    此处的谐振我理解是过孔的存在导致返回路径不连续导致的,返回电流在平面之间产生谐振。
    如果凹陷不是板间谐振,那是什么,请指导,多谢!!!!!

网友C:
    板間諧振是窄頻,凹陷長成細尖型,
    Stub造成的凹陷是寬頻,凹陷長的似倒三角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处的谐振我理解是过孔的存在导致返回路径不连续导致的,返回电流在平面之间产生谐振。
    如果凹陷不是板 ...

    1.不知道你过孔的旁边有没有地孔,要是没有的话可以加一个地孔跑试试看还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2.该S参数仅为过孔的S参数还是为走线加过孔总的S参数,链路总长为多少?

网友:
    俺们这里出现了S21仿真没谐振,实际板子测量的时候有谐振了,且两谐振点差频1/4波长刚好等于板子的特征长度。明显是层间谐振了,神马原因,至今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道你过孔的旁边有没有地孔,要是没有的话可以加一个地孔跑试试看还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2.该 ...

    通孔旁没有地过孔。如果加地孔0频附近谐振消失,也不能说明之前0频谐振存在的机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間諧振是窄頻,凹陷長成細尖型,
    Stub造成的凹陷是寬頻,凹陷長的似倒三角型。

    我这里的谐振现象是细尖型的,我这里没有STUB!但是不知道谐振是怎么耦合到port上的???

网友:
    我做十层板的时候,有stub的时候才有谐振,是倒三角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孔旁没有地过孔。如果加地孔0频附近谐振消失,也不能说明之前0频谐振存在的机理啊。

    问下你在HFSS跑的平面层大概是多大的,然后将地孔打在离通孔最远的地方再试试看低频点有没有类似的凹陷点出现

网友:
    # 10 我这里的谐振现象是细尖型的,我这里没有STUB!但是不知道谐振是怎么耦合到port上的???

    = 過孔 return path 不連續,信號過孔時,在與板子物理尺寸諧振一樣的頻點,能量形成板間諧振,所以到 Port 2 的能量少了,可能因素之一。

楼主:
    真的没人用SIWAVE的时候,遇到过0频及附近的凹陷问题吗?没有人S21上凹陷产生的原因吗?
    请大家指导!!!!

楼主:
    我所描述的0频附近凹陷的现象如图所示!请到家指导!

网友B:
晕死,还以为你用的是HFSS,siwave出现在0频点出现那种情况是由于你没有将所有的地平面连接起来,信号在接近直流的时候无法通过平面间耦合进行回流,也就是说回路是断开的,在0频点当然会没有能量传到接收点,正确的做法是用地孔或者电阻将所有的地平面连接起来(电源平面和地平面间用电容连接)。我猜你这个工程应该是自己后画的,不是正常的PCB板子,一般正常的PCB板子不可能连一个地孔或者电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还以为你用的是HFSS,siwave出现在0频点出现那种情况是由于你没有将所有的地平面连接起来,信号在接近 ...

多谢,多谢,非常感谢!只是为仿真过孔特性而建的工程,没有地过孔!不过SIWAVE自带的例子里好像也没有加的,另外仿真的时候应不应该加,应该加到哪里,希望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非常感谢!只是为仿真过孔特性而建的工程,没有地过孔!不过SIWAVE自带的例子里好像也没有加 ...

看你工程的实际情况,要是孔周围的最近的地孔在哪那就放哪,要是实在想跑单个过孔的效果那就在板子边缘加电阻或者电容将平面层连接起来。过孔最好还是用HFSS来跑,siwave跑这种结构的准确度还是有点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工程的实际情况,要是孔周围的最近的地孔在哪那就放哪,要是实在想跑单个过孔的效果那就在板子边缘加 ...

再问:保持过孔的其他参数不变(反焊盘,焊盘,长度),只改变过孔的孔径,为什么孔径越小其S21参数越好?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S21越好是什么意思,最好能拿两张图对比下给个说明,这么说想象空间太大了

网友(2019-11-01):
引用 网友A:
    若果是10层板,通孔L1 to L10一般不会出现凹陷,但是L1 to L4就会出现,不是板间产生的谐振把!
       请 ...

    跑一下平面谐振然后看看是不是平面谐振点就是这些点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