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里面能在线和焊盘上显示net和pin name

楼主(2012-10-23):
allegro16.5里面能在线和焊盘上显示net和pin name,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等16.6吧,另:看不到网络名字有什么关系?

网友:
    聽說16.6有 ~~ 期待中

网友:
    16.5里面可以设置的,就是设置挺麻烦的,文字需要设置在不同的层,方便导出DXF档

网友:
    16.6有的,看介绍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等16.6吧,另:看不到网络名字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只是问问而已。

网友:
    有的 可以设置

网友:
    那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