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和 pad9.3 可以同时安装在win7下吗

楼主(2012-10-24):
cadence 16.5 和 pads 9.3 同时安装在 win7 32位下时,每次启动系统时 allegro 16.5 每次都要重新破解才能使用,如何能解决啊

网友A:
    是沒問題的喔~~至於16.5的問題~~應該是你沒破解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沒問題的喔~~至於16.5的問題~~應該是你沒破解好喔

可是只安装allegro 16.5就没问题,只破解一次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只安装allegro 16.5就没问题,只破解一次就可以使用

cadence与mentor有一些冲突(好像是vc库),环境变量的path里,把所有cadence的路径都提到mentor的前面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