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2012-10-24):
这个恒流源的参数怎么算的?不是说I=K*(Vgs-Vth)^2么 ,可是MOS的pdf文档上没提供K值啊?怎么办.....

网友A:
    这也太不清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不清晰了吧

呵呵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啦。上面电源12V  栅极接个5V就行吧  。下面是采样电阻 ,通过调节这个电阻来变化恒流源的输出电流。源极接负载3个LED串个电阻。我现在不知道这个MOS的PDF的参数怎么看,所以我只能慢慢调电阻大小用电流表测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啦。上面电源12V  栅极接个5V就行吧  。下面是采样电阻 ,通过调节这个电阻来变 ...

    其实相当好算,左边有个三极管,三极管的BE节一般是0.6V左右,我们就按0.6V来算,比如你所说的12V电源,假设接上5个LED,每个LED电压为2.0V,即5*2=10V,我们电源是12V完全可驱动5个LED,接下就LED串联电流为15MA,我们只需要计算三极管BE电压为0.6v=15ma*R(be 节处的两个并联电阻值),调节R在15MA时产生0.6V(电流被限制在<=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相当好算,左边有个三极管,三极管的BE节一般是0.6V左右,我们就按0.6V来算,比如你所说的12V电源,假 ...

应该不是这样的.....你想得太理论了 ,你用这个电路去搭一个恒流源就知道了,还IR=0.6呢,你以为是模电书,我调节这个R值可以把电流恒定在100——1000mA。而不是你说的根据负载来变的....那样的话MOS就是导通了,

网友:
    哈哈。。。。不对意思,差点误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