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楼主(2012-10-24):
如何将skill的快捷命令添加到cadence的菜单中啊?

网友:
可以改menu文件

楼主:
15.5的menue文件修改了之后,16.X软件就不能用了,怎样兼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5的menue文件修改了之后,16.X软件就不能用了,怎样兼用?

15.x和16.x的menu文件的确不能通用的。把15.5改动过的地方搬到16.x的menu文件里去呗。

网友B:
axlMenuDump
infile
outfile
fprintf
axlMenu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x和16.x的menu文件的确不能通用的。把15.5改动过的地方搬到16.x的menu文件里去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MenuDump
infile
outfile

请问大侠 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