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ADS2007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24):
我在安装PDAS2007最后提示MGLS_LICENSE_FILE is set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2007\licensefile.dat;C:\flexlm\license.dat.
WDIR is set to C:\PADS Projects\.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LINCENSE文件另存为到C:\PADS Projects下,在把环境变量改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CENSE文件另存为到C:\PADS Projects下,在把环境变量改好,可以了。

环境变量改成什么?我现在改了、但是会提示lincensing error:

网友:
你怎么改的发 个图上来

楼主:
出现这个、打开软件就提示licensing error

网友:
这是正确的,我讲的是发环境变量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