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做的.sch文件可以用altium designer 打开吗?

楼主(2012-10-24):
2金币
protel做的.sch文件可以用altium designer 打开吗?
现在是不是没人用protel了?
win7专业版的电脑上还可以装protel吗?
altium designer 是protel的升级版本吗?
altium designer目前最常用的版是哪个版本?
orcad是否有方法打开.sch文件?
抱歉真的没分了,非常感激您的回答!

网友A:
答:
1、是可以的  但是打开之后最好检查下原理图是否有转换错误
2、基本上现在用altium designer了,因为是protel的升级版 功能强大多了
3、专业版上一般都只用来查看,据测试,有些功能不能用,不是很兼容
4、比较稳定的版本是AD9.4  ad10各版本存在不同的BUG 装AD10话建议装最新版的,毕竟期望更高
5、ORCAD是可以打开altium的原理图的可以参考以下文档
http://wenku.baidu.com/view/88729f61caaedd3383c4d3f2.html

网友:
可以打开,但是可能会有连接错误,一般protel的sch用AD打开都会导出protel的网表,然后通过对照网表与AD里的PCB来核对是否版本转换后的SCH有问题。

网友:
AD是protel的升级版,现在的AD大都还是09版得,10版的有些功能虽然强大,但是存在一些小bug,具体怎么核对网表,我再上传文件给你。

网友:
按照步骤来,前提是在AD中的project中必须添加了从protel中导出来的网表。

网友:
注意,第二幅图中的下图中,左边选网表,右边选PCB,图片上的是不对的,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
1、是可以的  但是打开之后最好检查下原理图是否有转换错误
2、基本上现在用altium designer了,因为 ...

学长,你也来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