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原理图转换ORCAD出错

楼主(2012-10-24):
本人用AD09画的原理图另存为DSN提示如下错误!
求高手解答!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5C2E1D4 in module 'orcad7ld.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38 at 05C2E1D4.

Exception Occurred In
SaveObject

网友(点评):
早个简单是原理图试着转换看是否正常,若正常,再试着删除原理图中 DSN 不支持的部分转换...

网友A:
早期的类似探讨可参帖子:
AD10 原理图导出的ORCAD dsn打不开!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 ... 0&fromuid=63313
无法转换ORCAD DSN档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 ... 9&fromuid=63313

网友B:
这个和你软件有关系  LS的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有时也不一定,所以我建议先找个 简单的原理图转换查看是否也报错来简单判断是否因软件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类似探讨可参帖子:
AD10 原理图导出的ORCAD dsn打不开!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 ...

我试过了!就是新建一个原理图或只放一个器件也失出现同样的问题 !但我用ORCAD转AD09的原理图再转回ORCAD失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就是新建一个原理图或只放一个器件也失出现同样的问题 !但我用ORCAD转AD09的原理图再转回ORCA ...

别人发的资料...你试试看...如果真的按照你说的就一张原理图一个器件也出错那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软件有关系  LS的资料可以看看

楼上的可以转成DSN格式!我的连AD09 project另存为DSN格式就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可以转成DSN格式!我的连AD09 project另存为DSN格式就报错!!!

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在seva as...project的时候project下面还有PCB文件的存在?  如果是这样是肯定会报错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先从orcad转换AD在转换orcad都没有问题的....直接从AD转换orcad的时候project下面只能有原理图sch文件,不能有pcb文件.

网友C:
如果project下面有PCB文件的时候转换DNS的时候是会报错的....而且我的报错信息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把PCB文件移出了project以后就转换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发的资料...你试试看...如果真的按照你说的就一张原理图一个器件也出错那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了...

这些步骤都用过!!问题已解决!!删了所有器件试的时候可能由于没保存好所以出现同样的问题
!最后删掉自己画的芯片封装后就可以转了!经过两个封装对比后才知道原理图封装名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project下面有PCB文件的时候转换DNS的时候是会报错的....而且我的报错信息和你的是一模一样的...
...

谢谢你!!问题已解决!我的project上没PCB文件也报错!最后发现问题是在新建原理图封装的时候没改名字 !!改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点评):
参考:项目中包含其他非原理图文档(如pcb)我这面也能正常转换,可见转换文档、版本等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问题已解决!我的project上没PCB文件也报错!最后发现问题是在新建原理图封装的时候没改名字 ! ...

网络访问很慢,后换 移动 G3随e行后登录正常。

你说的这个
最后发现问题是在新建原理图封装的时候没改名字
不好理解,为了让后来查看帖子的网友能更好的理解,可否再明确些?

考虑网友的搜索能力,已将此帖收录在下面帖子中:

【给初学3-3】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 鱼 渔 ”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988&fromuid=633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访问很慢,后换 移动 G3随e行后登录正常。

你说的这个 不好理解,为了让后来查看帖子的网友能更好 ...

在新建元件封装时弹出输入元件名时将默认的元件名字改掉不要直接点确定!

网友(点评):
难道是不支持特殊字符 下划线 器件名?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新建元件封装时弹出输入元件名时将默认的元件名字改掉不要直接点确定!

高手、、、我试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我试下!!!

我试过了 !!封装名为Component_1时错误、名字为Component_2、Component_3的时候可以转换!它只是不识别Component_1这个名字么?

网友(2013-04-15):
不错,
就我上一、二、三、层所说的,
加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