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Gerber转PCB求助

楼主(2012-10-24):
在AD10 中Gerber转PCB会报错   砌筑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Netlist Extraction Error:No tool defined in NC tool table . Please define the tool before proceeding.每次转换到这一步就不能成功转换成PCB了

网友:
网表提取错误,可能是没有响应的工具插件吧
2 P/ H# m$ }& X这个我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