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W10.4 封装制作 报错

楼主(2012-10-24):
使用LPW10.4软件制作封装,刚开始两次都已成功制作,接下来新制作时存储阶段出现以下错误,求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前面两次制作存储也没有这样的报错啊,,,,,

楼主:
存储格式改为ORCAD都可以,就是不能存储为Allegro

网友(2013-05-06):
这个和vc库有点关系,试试安装下vc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