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ADS能出ODB++文件么

楼主(2012-10-24):
刚才摆渡一下好像是不能直接出ODB++,是不是要转化成EXP再输出,不知道文件是否有损.
有哪位能人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输出选项,可以直接出ODB++文件。结贴

网友A(2012-12-12):
请问你pads用的哪个版本,pads2005的可以直接出odb++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pads用的哪个版本,pads2005的可以直接出odb++吗?

PADS9.3有这个选项。可以直接导出od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DS9.3有这个选项。可以直接导出odb++

已经ok啦,我用的pads2005,先转出asc文件通过cam350导出odb.谢谢!

网友(2013-08-12):
引用 网友A:
已经ok啦,我用的pads2005,先转出asc文件通过cam350导出odb.谢谢!

先转出asc文件通过cam350导出odb.谢谢!
cam350怎么 打开asc啊,会的教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