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电脑主板蜂鸣器发声的PADS脚本

楼主(2012-10-24):
    如题,这个脚本可以让电脑主板上的蜂鸣器发出声音,废话不多说上附件。

    245 Bytes, 下载次数: 67,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这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用来干什么?

楼主:
    这个没什么用,就是想告诉大家,PADS的脚本功能很强大,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有助于改善你工作效率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个可以自动生成PCB加工要求的东西,免得你每次都得重写。

网友:
    那个根本就不用重新写 你做个CAM FORM OUTPUT 就行了 一次搞定终身复用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的好 后面哪来这么多不规范的倒霉事情

网友:
    就像数据记录一样的 把所有的实际绘制数据记录完毕后 后期什么时候查询 写报表 出报告 一调即可 习惯养成了 当然效率高的很且实用的很

网友A:
    所以第一次接触入行的时候 湿父教授的好 当然可以学以致用一辈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第一次接触入行的时候 湿父教授的好 当然可以学以致用一辈子了

    敢问你湿父是谁?你那样做如果六层板该为四层板再用那命令,估计板厂找你麻烦

网友A:
    把问题标名了就行了 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网友(2012-11-23):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标名了就行了 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呵呵,不要太相信智能命令

网友:
    一般习惯对比 更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