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了,多了个gnd脚

楼主(2012-10-24):
    如下图,4脚应该是空脚,和2脚连一起的,不知怎么就成了gnd了,求解决方法,删掉4脚的飞线就所有的gnd都没了,无奈了

网友A:
    是不是元件没做好啊

网友B:
    1、把封装改成3个脚的,4脚的用铜皮和2脚Associate   2、看一下原理图上是不是有4个脚,是不是指定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元件没做好啊

封装和以前用的是一样的,就这个这样,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封装改成3个脚的,4脚的用铜皮和2脚Associate   2、看一下原理图上是不是有4个脚,是不是指定GND

原理图上就3个脚  ,现在是4脚那个gnd删不了

网友:
    工具bu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就3个脚  ,现在是4脚那个gnd删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就3个脚  ,现在是4脚那个gnd删不了

    你先把这个器件换成其它三个脚的器件,把4脚网络去掉,再换成现在的封装,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是空的啊

没有啊,一导进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