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發貼問:FILM_SETUP.txt文件導入不進去

楼主(2012-10-24):
請大家幫忙呀!!!有沒有遇到過這個問題的啊???

楼主:
問題補充:15.7版本哦

网友A:
文件发一个上来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发一个上来帮你试试

謝謝哦,我成功了,呵呵,,剛放D盤成功了,不曉得多試幾次會不會又急死人進不去啊,我多試幾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哦,我成功了,呵呵,,剛放D盤成功了,不曉得多試幾次會不會又急死人進不去啊,我多試幾遍去

不会啦 这问题我之前遇到过 你把要到的文件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不要有中文,以后需要导入的话都来这个文件夹导,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啦,因为不同的项目我们可能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有时候库路径深了难免有中文,有中文它就导不进去 这是我自己尝试的结果 其它导不进去的问题 我还没遇到 值得注意的是你要导的txt文件如果是4层板的设置文件 现在你的板子是6层板,你drill那一项要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謝謝謝謝啦,剛試了幾遍哦,一直成功,我都是copy到一個文件夾裏面導的,呵呵。。。drill問題,我下次會注意啦,謝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啦 这问题我之前遇到过 你把要到的文件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不要有中文,以后需要导入的话都来这 ...

謝謝謝謝啦,剛試了幾遍哦,一直成功,我都是copy到一個文件夾裏面導的,呵呵。。。drill問題,我下次會注意啦,謝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