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学习

楼主(2012-10-24):
    各位
   我要学习pads9.5了 请多多支持啊

sdwenyliu@163.com

网友:
    一起学习,我是菜鸟!

网友:
    同是菜鸟论生涯

网友:
    互相切磋!切磋!

网友:
    论坛有的是大牛,放心!

网友:
    中文的对新手应该有帮助

网友:
    哪里可以下载到pads9.5?

楼主:
    如何安装PADS9.5 ??我安装了几次 都fail

网友:
    同感,我安装了一个晚上都fail了,一安好以前的PADS9.3和2007都不能用了,求解决怎么安装win7和XP都需要.

网友:
    先在论坛下个PADS9.5_Crack,然后把注册表里关于PADS残留的信息清除掉,一般为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entor Graphics,重新安装

楼主:
    我卸载了 重新安装后可以了 安装方法为使用最新的EFA的破解
1、安装PADS9.5首先将PADS9.3.zip解压,解压后会出现一个PADS9.5_mib.exe的可执行文件,双击运行“PADS9.5_mib.exe”(Windows 7系统请右键点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提示需要硬件狗,点击“Next”

    提示没有检测到授权文件,点击“Skip”

点击“Agree”,同意协议

点击“Modify”,进入配置安装环境界面

    点击“Product Selection”,选择你需要安装的工具,一般选择PADS Layout、PADS Router、Design Entry(PADS Logic躲在这里)、Libraries等(因为是单机运行,Server Service就不用安装了)

点击“Target Path”,设置PADS9.5的安装位置

点击“PADS Projects Path”,设置PADS9.5的项目文件位置

    配置完成,点击“Done”

    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

    之后就可以去喝杯茶了

安装完毕时会提示注册,

选择“at later time”,最后点击“Done”完成安装。

    2、开始和谐之旅

    打开命令提示符口(大家可以将EFA的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复制到PADS9.5的安装目录下,直接运行MentorKG.exe试验一下,不过我习惯用命令提示符)

mentorkg -patch X:\***\MentorGraphics\9.3PADS(X:\***为pads9.5的安装路径)

    等待……会产生LICENSE.TXT,请一定记得保存!!!将文件另存为LICENSE.TXT(网上也有人另存为LICENSE.DAT,好像也没有啥问题),文件最好放在PADS9.5的安装目录下。

    3、添加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LICENSE.TXT的位置,如:

    MGLS_LICENSE_FILE = C:\MentorGraphics\LICENSE.TXT。
    至此操作完毕。

补充:PADS9.5不需要替换MGLS.DLL。

1-.安装PADS一直到底(建议安装到合法路劲),最后跳过激活,选later;
    2-.直接将MentorKG.exe拷贝至安装目录X:\MentorGraphics\下面;
    3-.win7下用管理员模式运行,稍等会运行出license文件,另存起来(放置到合法路劲,或者直接放到根目录),至于后缀使用license.txt/license.dat/license.lic都可以;
4-.设置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劲 变量名称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license文件的存放路径,如D:\MentorGraphics\license.txt,系统变量跟用户变量都设置一下;
5-.O了

PADS破解到目前为止基本都这样,附件的MentorKG.exe比较可靠,网上有些地方下到的这个软件不太好用,收藏下吧。

    谁要pads9.5 可以联系我 QQ  649601551

网友:
    寫得有夠詳細!值得頂再頂!

网友:
    哦,用得着那么烦吗?坛子里不是有简化版吗?

网友:
    我也是一菜鸟,有问题多提出,一起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