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VIA如何显示

楼主(2012-10-24):
如下图, ,VIA列表不见了,变成了RTE,且PLane总少一个方格

我要将 allegro中设置成 ,求助

网友:
奇怪的现象。你在view--windows中关闭visibility,然后重新打开呢?
如果还不行,那恭喜你,重装吧

楼主:
不能吧,就为这重装。  求知道的人帮解决

楼主:
求知道的人帮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