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从sigxpllorer设置好网络拓扑结构后更新到pcb出错

楼主(2012-10-24):
现有DDR2的地址总线,在sigxplorer设置后T点之后更新到pcb中发现有一根地址总线add15没有加上T点,报警为红色,以下为更新工程的结果:请教高手原因?
Processing Net XM1ADDR15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ERROR: There is no net in the Cset that has pins matching those in net# 0 in the Xnet.

Cset end point         Group Buffer model                        Value net#
---------------------  ----- ----------------------------------- ----- ----
S5PC100==V1_0 U12.D18  IO    S5PC100X8A_081223_pvhbsudtartg_t_00 NONE   0
S5PC100==V1_0 U4.L3    IO    CDSDefaultIO_2p5v                   NONE   0
S5PC100==V1_0 U5.L3    IO    CDSDefaultIO_2p5v                   NONE   0
S5PC100==V1_0 NET.T.1  rat-T NONE                                NONE   0

Xnet end point         Group Buffer model                        Value net#
---------------------  ----- ----------------------------------- ----- ----
S5PC100==V1_0 U12.D18  IO    S5PC100X8A_081223_pvhbsudtartg_t_00 NONE   0
*WARNING: Due to mapping error, Min Tree scheduling will be used for Net S5PC100==V1_0 XM1ADDR15.

Net S5PC100==V1_0 XM1ADDR15 Schedule: Default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14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G13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L2          Approximate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L2          Approximate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14.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14.T.1->S5PC100==V1_0 U4.L2
              S5PC100==V1_0 XM1ADDR14.T.1->S5PC100==V1_0 U5.L2
              S5PC100==V1_0 U12.G13->S5PC100==V1_0 XM1ADDR14.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12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G12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R2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R2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12.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12.T.1->S5PC100==V1_0 U4.R2
              S5PC100==V1_0 XM1ADDR12.T.1->S5PC100==V1_0 U5.R2
              S5PC100==V1_0 U12.G12->S5PC100==V1_0 XM1ADDR12.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11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H11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P7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P7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11.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11.T.1->S5PC100==V1_0 U4.P7
              S5PC100==V1_0 XM1ADDR11.T.1->S5PC100==V1_0 U5.P7
              S5PC100==V1_0 U12.H11->S5PC100==V1_0 XM1ADDR11.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10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G16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M2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M2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10.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10.T.1->S5PC100==V1_0 U4.M2
              S5PC100==V1_0 XM1ADDR10.T.1->S5PC100==V1_0 U5.M2
              S5PC100==V1_0 U12.G16->S5PC100==V1_0 XM1ADDR10.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9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B16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P3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P3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9.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9.T.1->S5PC100==V1_0 U4.P3
              S5PC100==V1_0 XM1ADDR9.T.1->S5PC100==V1_0 U5.P3
              S5PC100==V1_0 U12.B16->S5PC100==V1_0 XM1ADDR9.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8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A19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P8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P8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8.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8.T.1->S5PC100==V1_0 U4.P8
              S5PC100==V1_0 XM1ADDR8.T.1->S5PC100==V1_0 U5.P8
              S5PC100==V1_0 U12.A19->S5PC100==V1_0 XM1ADDR8.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7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B17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P2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P2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7.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7.T.1->S5PC100==V1_0 U4.P2
              S5PC100==V1_0 XM1ADDR7.T.1->S5PC100==V1_0 U5.P2
              S5PC100==V1_0 U12.B17->S5PC100==V1_0 XM1ADDR7.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6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2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G11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N7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N7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6.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6.T.1->S5PC100==V1_0 U4.N7
              S5PC100==V1_0 XM1ADDR6.T.1->S5PC100==V1_0 U5.N7
              S5PC100==V1_0 U12.G11->S5PC100==V1_0 XM1ADDR6.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5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3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B15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N3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N3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5.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5.T.1->S5PC100==V1_0 U4.N3
              S5PC100==V1_0 XM1ADDR5.T.1->S5PC100==V1_0 U5.N3
              S5PC100==V1_0 U12.B15->S5PC100==V1_0 XM1ADDR5.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4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3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A17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N8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N8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4.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4.T.1->S5PC100==V1_0 U4.N8
              S5PC100==V1_0 XM1ADDR4.T.1->S5PC100==V1_0 U5.N8
              S5PC100==V1_0 U12.A17->S5PC100==V1_0 XM1ADDR4.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3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3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B20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N2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N2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3.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3.T.1->S5PC100==V1_0 U4.N2
              S5PC100==V1_0 XM1ADDR3.T.1->S5PC100==V1_0 U5.N2
              S5PC100==V1_0 U12.B20->S5PC100==V1_0 XM1ADDR3.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2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3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C23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M7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M7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2.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2.T.1->S5PC100==V1_0 U4.M7
              S5PC100==V1_0 XM1ADDR2.T.1->S5PC100==V1_0 U5.M7
              S5PC100==V1_0 U12.C23->S5PC100==V1_0 XM1ADDR2.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1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3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C19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M3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M3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1.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1.T.1->S5PC100==V1_0 U4.M3
              S5PC100==V1_0 XM1ADDR1.T.1->S5PC100==V1_0 U5.M3
              S5PC100==V1_0 U12.C19->S5PC100==V1_0 XM1ADDR1.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

Processing Net XM1ADDR0 in design S5PC100==V1_0
Date/Time: Wed Oct 24 18:54:43 2012

Mapping Pins of Cset: DDR2_ADD_BUS
Mapping Mode: Pinuse and Refdes

Cset end point         Xnet end point              mapping mode
---------------------  --------------------------  ----------------
S5PC100==V1_0 U12.D18  S5PC100==V1_0 U12.G14       Refdes
S5PC100==V1_0 U4.L3    S5PC100==V1_0 U4.M8         Refdes
S5PC100==V1_0 U5.L3    S5PC100==V1_0 U5.M8         Refdes
S5PC100==V1_0 NET.T.1  S5PC100==V1_0 XM1ADDR0.T.1  Floating T-Point

Net Schedule: Template Defined
              S5PC100==V1_0 XM1ADDR0.T.1->S5PC100==V1_0 U4.M8
              S5PC100==V1_0 XM1ADDR0.T.1->S5PC100==V1_0 U5.M8
              S5PC100==V1_0 U12.G14->S5PC100==V1_0 XM1ADDR0.T.1

Verify Schedule: VERIFY

楼主:
发现先创建总线,然后手动在add15这根地址线上放置T点,然后创建ECset后,将地址总线的其它地址线也设置成相同的ECset后进入sigxplorer后在更新到PCB居然是可以的,但如果同样的过程只是不是在add15上手动放置T点,还是不行!!是不是DDR的IBIS模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