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安规的要求应用到PCB设计中,没有头绪

楼主(2012-10-24):
    最近正在画开关电源的板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安规上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比如线与线之间具体要多宽,至于元件,是不是只有安规器件才需要设计特殊的距离,有这方面经验的还望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除了安规器件外,还有强电之间,强电与弱电之间,还有它们与大地之间的爬距都要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安规器件外,还有强电之间,强电与弱电之间,还有它们与大地之间的爬距都要满足。

谢谢老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