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爬电距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4):
    是指铜皮之间的间距吗,怎么确定两个网络之间的距离 要满足安规 这个距离怎么确定是多少呢,迷茫中!

网友:
    有电就有磁场,电源与电源之间也是有干扰的,所以电源、地等之间也要求有间距,这个间距就叫爬电距离,我是这么理解的。下面是关于爬电距离在layout中的设计要求:关于PGND ,CGND,48V,60V电源,这些信号的爬电距离:推荐为2mm,如果因为器件管脚、结构等作2mm有困难,最小可以做到1mm。特别是负片层、一定要做到。

网友(2013-04-03):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啊

网友B(2013-11-11):
    也叫延边距离,这个很好懂得,就是在板子上面的两个电气距离,一般为了增加爬电距离在中间开个1MM宽度的槽(1mm才有效),需要的是和电气距离来分别啊。

网友:
    做电源一般都要求爬电距离的~~特别是强电!!

网友(2013-12-24):
引用 网友B:
也叫延边距离,这个很好懂得,就是在板子上面的两个电气距离,一般为了增加爬电距离在中间开个1MM宽度的槽 ...

    貌似安规规定,小于1.2mm的槽不算开槽,所以,现在做板,开槽用1.5mm。

网友:
沿介子表面爬过去的距离

网友:
安规怎么抓,要根据你产品准备执行的标准而定

网友C(2016-08-25):
引用 网友B:
也叫延边距离,这个很好懂得,就是在板子上面的两个电气距离,一般为了增加爬电距离在中间开个1MM宽度的槽 ...

    为什么1mm才有效呢?

网友(2016-10-11):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1mm才有效呢?

安规里面规定的,小于0.8mm就无效。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A:

骗钱呀,这还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