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DXF文件

楼主(2012-10-24):
为什么我每次导入DXF文件之后,导入的线框都在PCB的边缘,将我原来设置的图纸改大了很多。

网友:
试着把图纸坐标设置成正负的 x 0 0自然在图纸的中间了

网友:
    那是機構的dxf 繪圖,未從原點開始畫,所以匯進來就會偏移!

楼主(2012-12-19):
    我设置了DXF图纸的坐标的,X 0 0,但还是不对。

网友:
    挺一下  我也遇到這問題,import dxf後,都要再改大圖紙才能把機構圖移到原點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