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IC

楼主(2012-10-24):
   哪位高手推荐升压IC可以带2A的,效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升压IC哦

网友:
去TI、凌特或者ADI之类的网站上找不就行了?

网友A:
你这个要求的升压芯片有一大堆,楼上说的几家的价格比较贵,如果你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话可以其他的,如richtek,exar,eutech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的升压芯片有一大堆,楼上说的几家的价格比较贵,如果你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话可以其他的,如richte ...

我要的是不外接MOS,就是IC匹配电路就可以带2A,不需要外接MOS,有具体型号推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不外接MOS,就是IC匹配电路就可以带2A,不需要外接MOS,有具体型号推荐吗?谢谢

http://www.richtek.com/product_pnlist.jsp?pos=18
这是richtek的,较大电流的升压芯片用得比较少(我们主要用在小屏幕LCD背光上的,所以电流比较少),所以也没什么推荐的型号,你看自己需要的吧
我记得外置MOS管的升压芯片会比内置MOS管的升压芯片价格低好多的,如果空间够的话还是外置MOS管的性价比较高

网友:
国半就有啊...    你要这个干什么? 需要把电池电压升到5V么?

网友(2012-12-17):
    凌特的3780不错的!

网友:
    是做移动电源的吧,呵呵

网友:
    凌力尔特的桑不起 太贵了 就用国半的吧(也就是TI的)  LM2622之类的  应该能带2A。 TI应该还有很多 要不就用小日本RICOH的。。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