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的CPU不能激活PADS

楼主(2012-10-24):
自从升级电脑后,安装pads后,不管怎么激活怎么操作。就是提示license没有发现。只能以演示版本运行。在win7 32位或者64位系统都没有问题,在办公室的电脑上,32位 64位安装激活都没有问题,单位的CPU是英特尔的。 难道真的跟CPU有关系,我电脑配置4核3.0G CPU。8GB内存,5750显卡,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右键选择兼容性或者管理员身份运行,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就是激活不了运行就出现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搞定

网友A:
这个跟洗屁油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洗屁油没什么关系吧

就是无法激活,来来回回装了好几次了。32位。64位 XP都试了、

网友:
正版么?要是是D般的话就是没破解好

网友:
工作上的電腦都是Intel
很難幫你驗證

网友:
    这个事破解不到位,跟CPU妹关系吧????
你从系统变量入手看看!

网友B:
    这个和 CPU 沒关系 ,我就是 AMD 的
安装 PADS 9.3 9.4 9.5 AD10 ,allegro 16.5 EE7.9xx

网友:
    是啊,应该是破解不到位。

网友:
    明显是破解的时候没有搞好,怎么可能跟CPU有关系啊?》

网友:
    其实你看看是不是禁用了网卡,PADS如果找不到网卡的物理地址,是运行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D 的CPU不能激活PADS
    这个和 CPU 沒关系 ,我就是 AMD 的
安装 PADS 9.3 9.4 9.5 AD10 ,allegro 16.5  ...

你的是双核 2.7G。我之前用的是双核5000+ 是可以破解激活的。不过那时候是用的pads2007 我的是四核心的,昨天问了另外一个用pads的朋友,他家里的电脑跟我一样是四核,955.我的是640 他的pads也是一样不能破解。只能演示版本运行。环境变量这些都设置好了。重装系统后,什么都没有安装,先安装pads还是不能激活pads。
    至于网卡禁用的事情,家里电脑是上网的,网卡没有禁用的。不然出license的时候没有网卡是没有用的。

网友:
    能演示版本运行。"只是"不能激活?
    好奇?! 持续观察 .......

网友:
    我的也是AMD,完美啊。。、。

网友:
    我的AMD 220    AMD955两台都可能使用。可能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洗屁油没什么关系吧

    哈哈,应该跟洗屁油没什么关系,我的也是AMD的,Pads9.5正常破解,美中不足的是LP WIZARD不能用,有人遇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应该跟洗屁油没什么关系,我的也是AMD的,Pads9.5正常破解,美中不足的是LP WIZARD不能用,有人遇到 ...

我也一样,LP WIZARD不能用。望高手指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CPU没有关系,是系统的问题,重新下载了微软的正式版本 64位重新安装就没有问题了.不过LP-WOZARD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
跟CPU没关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应该跟洗屁油没什么关系,我的也是AMD的,Pads9.5正常破解,美中不足的是LP WIZARD不能用,有人遇到 ...

我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