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铺铜放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为什么我放的过孔会一些有花孔标志"X",一些又没有.都是同一个网络.

网友A:
没遇到过,把层来回切换几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把层来回切换几次看看

这样不行

网友B:
1是否在其区域内放孔,如果都是在同区内,还蛮奇怪的,
2是不是花焊盘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C:
设置这块铜的属性,里面有个via flood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在其区域内放孔,如果都是在同区内,还蛮奇怪的,
2是不是花焊盘没有显示出来?

不是啊,是有些能显示有些又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这块铜的属性,里面有个via flood勾上就可以了,

这样不行.

网友D:
    是不是过孔的properties中 有些过孔有勾选thermal这项有些没有才会这样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过孔的properties中 有些过孔有勾选thermal这项有些没有才会这样显示

    不是,如果不没有勾选thermal这项它会有一根鼠线显示连接.

网友E:
    楼主,你这是4层板子?2层板好像从来没有预见到,倒是4层板遇到过。

网友F:
    你确定是同类型过孔、层。

网友:
    添加过孔时也出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是4层板子?2层板好像从来没有预见到,倒是4层板遇到过。

对我这是四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是同类型过孔、层。

是啊

网友(2012-11-26):
    请问一下,这样多个过孔该如何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