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到LAYOUT

楼主(2012-10-25):
将Compare Design Rules是不是每次都不必勾。我尝试了下,含有规则会 1.我先把层和外框画好及定义好后会出现如下情况
2.直接ECO TO PCB,一切正常。

我想问,我那种是对的?

网友:
无勾的漂过

网友(2013-09-29):
    层别设置不对~~~看看logic和layout 里层别设置不一样 一个是2层 一个是4层

网友:
    没错,层的设置不同,一个两层,一个四层

网友:
    去掉“网表包含规则”的选项。不比较LOGIC和LAYOUT的叠层规则设置,或者将两者的叠层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