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enterprise如何导入PADS?跟哪个版本的PADS是兼容的呀?

楼主(2012-10-25):
    expedition  enterprise如何导入pads?跟哪个版本的PADS是兼容的呀? 可以导入呀?

网友:
    可以通过转换器从PADS转换到Exp,不同的版本应该都可以转,主要和转换器的版本有关系。

楼主:
    我下了一个转换器是EXP2005转的时候说版本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一个转换器是EXP2005转的时候说版本不兼容

转换器的版本低了,而Pads的版本高了。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转换器。

网友:
    我正有相同的疑问,我装的最新PADS9.5+EE7.9.4
    我随便做一个EE的PCB,无法用PADS导入。
我弄一个官方的带的EE的PCB,却很顺利导入PADS,不知什么原因,开始我以为是EE做的PCB版本的原因,我将能导入的PCB用EE7.9.4打开,编辑过,再保存过了,还是可以顺利导入PADS,而我用EE做的PCB死活不行。怪。下图是能导入的效果。

网友:
    也想知道 ee能否完美导入pads
    具体版本对应关系

网友A:
EE导入pads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都是Mentor一家的工具。
PADS9.0以后转换工具被打包放在PADS的安装包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797-5-1.html,6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导入pads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都是Mentor一家的工具。
PADS9.0以后转换工具被打包放在PADS的安装包里
    ...

有没有什么完美教程啊,我也转了几次都没成功,很是郁闷,现在PADS用的别扭,用EE还可以多人协同,速度也能上来,希望介绍一下教程,谢谢哈!

楼主:
    不知PADS导出哪个版本的ASSIC格式文件能成功导入ALLEGRO16.3里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