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布线

楼主(2012-10-25):
看到很多主板上内存布线上同一根线有不同的线宽,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么?这样不是会造成阻抗不连续?

网友:
因为每一层的阻抗不一样,每一层都要求线宽,所以一条信号线在整板上有不同的宽度

楼主:
有发现同一层上有不同线宽,可能是为了方便走线,但是不影响信号么?

网友:
这个问题提到PCBlayout那边可能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