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 布线 问题 请高手 详解

楼主(2012-10-25):
是不是安装问题,

网友:
你设置了网络颜色了吧,网络颜色又比你高亮的颜色鲜就会看不出来

楼主:
不是颜色设置 问题啊 ,应该是同一根网络  走线时相应的连接点会亮

楼主:
问题 已解决

网友A:
    能不能问问,您这是什么板子啊?那个蓝色的对称的是什么啊,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问问,您这是什么板子啊?那个蓝色的对称的是什么啊,很漂亮

那个蓝色的应该是按键,就像遥控器的那种,不知道lz的是不是

楼主:
    是遥控器按键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啦,长见识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router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router走线?

刚学会LAYOUT  不久 ,现在试用ROUTER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