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显示PADS logic到layout value值

楼主(2012-10-25):
我想让component显示value值,怎么一起显示啊

网友:
我是在做PCB Decal 时,添加Part Value label, 并把它放在一个专用层,这样 layout 时可以通过颜色设置关闭或者显示元件值。可能有其他更简洁的办法。

网友:
选中元件,右键ADD NEW Lable ----value就可以了

楼主:
解决了。我找了文档

PADS Layout 中如何让PCB中的元件含有Value信息.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