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拉线的时候怎么设置不会出现不自然的弯曲

楼主(2012-10-25):
RT,见附件图片,拉线到焊盘的时候明明不用拐弯的,allegro却自己加了一个弯

楼主:
来个高手回答一下啊,感谢不尽。。。

网友:
拐弯处应该有东西,走线才会自动避让,打开所有层检查一下为好~~~

楼主:
拐弯处没有东西啊,我用slide修就可以了,只是不能每条线都修啊

网友:
格点太小,不该点鼠标时点了.......

网友:
options——line lock设置为off试试

网友A:
该功能的开关在走线的命令状态下,右键勾选或者去掉,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功能的开关在走线的命令状态下,右键勾选或者去掉,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上说的对,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布线时,opitions栏里smooth不要选择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