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VIA列表不见了求助~

楼主(2012-10-25):
5金币

不知道在哪按了哪个设置,界面变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想换回原来的下面这个界面,求助各位

~~~

楼主:
自我解决:

恢复原状

网友:
16X的,还有一个地方:

网友A:
只要在叠构处,不要指定负片层就行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关于16x的咱还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叠构处,不要指定负片层就行了

有试过,不行的哦。

网友:
我上次是这样搞得,今天试了一下,也不行,哈哈,不好意思啊,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