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对齐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请教高手,在对齐的时候用ALIGN进行上,下,左,右对齐,但是对齐的间距怎么样才能做的好呢?
比如,我们往往希望三个0805封装的元件按封装大小水平排开(丝印挨着丝印效果)。怎么样才能快速实现?
谢谢!

网友A:
如图...图中蓝色框选的4个选项就是普通的上下左右对齐...不会在乎器件是否重叠与否.....
红色框选的4个选项就是会像你说的丝印紧贴丝印自动上下左右对齐...具体要怎么弄你稍微操作下试试就明白了....
忘了说....这个界面是你将要对齐的器件选中以后按A键弹出来的.....
{:soso__16672557930365918974_2:}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我试用后,发现只是靠近了,但还是没有达到丝印挨着丝印的效果,我想问是哪里还要在设置吗?

楼主:
就是我还要用Decrease Vertical Spacing类似命令继续减小间距,才能达到丝印挨着丝印的效果,所以想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呢?

网友:
可以Decrease Vertical Spacing和Increase Vertical Spacing来增减元件的距离
对于Decrease Vertical Spacing和Increase Vertical Spacing的间距可以通过栅格点的设置来达到你想要的要求

网友(2012-12-18):
引用 网友A:
如图...图中蓝色框选的4个选项就是普通的上下左右对齐...不会在乎器件是否重叠与否.....
红色框选的4个选 ...

高手!向您老学习了

楼主(2013-03-26):
感谢大家的回复,在09版本以上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过度依赖软件是不行的~

网友:
设置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