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Return loss

楼主(2012-10-25):
请问各位Return loss是正的DB还是负的??
RL= 20lg [ A1/A2 ] = 20lg [ (Zin-Z0)/(Zin+Z0) ]
A1— 入射波的幅值; A2— 反射波的幅值;   Zin— 吸波材料和底板之间界面上的输入阻抗; Z0— 自由空间的特征阻抗

难道入射波的幅值没有反射波大????

顺道问一下HFSS的return loss仿真的结果应该与实际的DB值得正负应该一样吗?
如下图:

网友A:
DB 是负的,你写错了吧,应该是反射波比上入射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 是负的,你写错了吧,应该是反射波比上入射波吧

功率比是反射比上入射波,即-10log(Pr/Pi)回波损耗为-10 lg [(反射功率)/(入射功率)]。

比较理想的是希望反射的能量石越小越好(也就是Pr能尽可能的小),觉得既然是反射肯定是小于入射的!
所以Pr/Pi应当是小于1的,所以计算得到的结果应该是正值而且应该越大越好!!!所以就有点搞糊涂了!是不是HFSS显示的结果是镜像的?!我也看了有关驻波比与回波损耗的计算,公式没有出入啊?!
还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2013-10-11):
引用 楼主:
功率比是反射比上入射波,即-10log(Pr/Pi)回波损耗为-10 lg [(反射功率)/(入射功率)]。

    比较理想 ...

反射系数应该越小越好,最好为0,没有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