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焊盘和铜皮连到一起了 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帮忙啊

楼主(2012-10-25):
以前设置过  现在就变这样了  焊盘四周应该是有间距才对的啊

网友A:
你是不是吧之前的规则删掉了,你参照下面设置一个铜皮间距规则即可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间距规则的问题....如果这个规则没有勾选的话那铜皮和不同网络的走线应该也不会避让...不过楼主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可以的话建议楼主把PCB文件发上来大家帮你找找问题原因...

网友C:
你看一下整板的铜皮与焊盘的间距,如果不同网络的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铜皮与ALL的间距没有设置规则,这样的话就按照二楼的设置规则,一般它的间距为12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吧之前的规则删掉了,你参照下面设置一个铜皮间距规则即可

已解决  间距忘调回来了  画线是用的5mil的间距   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间距规则的问题....如果这个规则没有勾选的话那铜皮和不同网络的走线应该也不会避让...不 ...

已解决  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整板的铜皮与焊盘的间距,如果不同网络的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铜皮与ALL的间距没有设置规则,这样的 ...

已经OK了  忘记调间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