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蓝胶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5金币
为了方便波峰回流焊,底层的通孔焊盘需要用蓝胶堵上。需要出什么样的文件给制版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胶将需要过波峰焊的焊盘盖到,最小要比焊盘单边大2mil以上。另外蓝胶距相邻开窗导体的间距大于12mil,尽量 ...

没看懂,我之前有个板子,板厂也要求贴上蓝胶,但是要贴蓝胶的意思是按键的焊盘不要焊接所以给出蓝胶区域,与你讲的好像不是一个意思,所以请教蓝胶到底是干嘛的?在PCB中应该用什么操作区表示出此区域要贴蓝胶呢?

网友B:
波峰焊工序只要是焊盘都会上锡(焊接面);蓝胶主要是用于保护按键之类焊盘,这些焊盘是不允许上锡的,波峰后撕下来即可。设计软件中不用特别标示,你可以附一个说明文档,把需要蓝胶保护的焊盘标示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胶将需要过波峰焊的焊盘盖到,最小要比焊盘单边大2mil以上。另外蓝胶距相邻开窗导体的间距大于12mil,尽量 ...

如果说做成一个整体,那就应该是整块刷上去的,那就是不是应该要在gerber里面加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峰焊工序只要是焊盘都会上锡(焊接面);蓝胶主要是用于保护按键之类焊盘,这些焊盘是不允许上锡的,波峰 ...

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我领导不让我这么做,她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很无语。最后我还是按我的意思做了个图片说明给板厂了,等待板厂的回复。要是这样有问题估计我也难得混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将需要印蓝胶的焊盘COPY到另外一层,定义为蓝胶层,你领导也许就同意了

网友(点评):
一般提供gerber最好。图片对于蓝胶的大小没办法判断,最后板厂还是得找你确认蓝胶区域。

网友:
什么叫定义为蓝胶层啊?这个蓝胶层要以gerber的形式显示吗?焊盘COPY不就是把Past maske 层 copy然后再删去不需要蓝胶的焊盘的作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波峰焊工序只要是焊盘都会上锡(焊接面);蓝胶主要是用于保护按键之类焊盘,这些焊盘是不允许上锡的,波峰 ...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告诉他,钢网之外的部分,都需要蓝胶盖上的,就可以了吧。因为非钢网部分,要不是手焊,要不就是不需要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告诉他,钢网之外的部分,都需要蓝胶盖上的,就可以了吧。因为非钢网部分,要不是手 ...

你只考虑了回流焊,蓝胶主要用于波峰焊,保护不应该上锡的焊盘不上锡

网友(2012-12-29):
不仅仅是这样 那个是保护受不得热的元件用的 比如IC件 那个一般间距过小的时候需要贴一下

网友(2013-02-23):
波峰焊的时候,一般用治具保护贴片器件和易受热损伤的插件(插件上做个小治具吸热)

如果有些插件点位是后焊而焊盘又没有设计成开锡口的形状,或者是通孔测试点不要上锡,过波峰焊时就要点阻焊胶,或治具遮挡。

一般是你要出张插装工艺图给PCBA厂家,把后焊器件标出来即可。对于贴片器件后焊的钢网层不输出钢网开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