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遇到一个问题,真心请教!

楼主(2012-10-25):
WARNING -- Library file D:\cadence\SPB_16.2\tools\Pspice\Library\diode.lib has changed since index file nom.ind was created.
WARNING -- The timestamp changed from Thu Oct 09 20:47:08 2003 to Thu Oct 25 02:02:32 2012.
Making new index file nom.ind for library file nom.lib
.lib "diode.lib"                ; Diodes

ERROR -- Illegal self-referencing or duplicate library file D:\Cadence\SPB_16.2\tools\pspice\library\diode.lib
Index has 4650 entries from 30 file(s).

ERROR -- Unable to make index for library file D:\Cadence\SPB_16.2\tools\PSpice\Library\nom.lib

请问是啥问题啊?谢谢!

网友:
重點是那二個ERROR。用文字編輯器打開D:\Cadence\SPB_16.2\tools\pspice\library\diode.lib和D:\Cadence\SPB_16.2\tools\PSpice\Library\nom.lib是不是有錯誤。或是仿設定裡面,沒有將仿真庫沒有自董加進來。

另外建議安裝ORCAD16.2最新的補丁,看會不會改善你的問題。記得補丁裝完畢後要重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