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中,在贴片焊盘上放置过孔?

楼主(2012-10-25):
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中,如何在贴片焊盘上放置过孔?怎么设置?

楼主:
我设置了,为何放置在贴片上的过孔不显示呢?有时候有的贴片焊盘无法放置,有的焊盘放置了也不显示。

网友A:
关掉DRC,按 O 就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

    老大,你的截图上标明的地方能显眼的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DRC,按 O 就可以显示

    如何让焊盘过孔正常显示出来呢,不显示,不知道打上没打上,布线也没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让焊盘过孔正常显示出来呢,不显示,不知道打上没打上,布线也没底。

    两个重叠到一起的,你觉得显示的是哪个,正常显示的话,只能显示一个,虚显的话就都可以看到,这个方法比较笨,但是实际应用很方便,简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