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鳍线???

楼主(2012-10-25):
什么是鳍线:

在毫米波频段,普通的金属波导由于几何尺寸的减小,对加工精度要求较高:而对微带线集成电路而言,由于损耗增大,且加工困难,因而其应用受到了限制。如图1 1—1 1所示的加鳍波导线(或称鳍线)是毫米波段的一种新型传输线,它具有色散特性弱、单模工作频带宽、损耗不太大、对条带的加工要求不很严格、便于同固体器件相连接等优点,并可用来构成混频器、谐振器、滤波器、阻抗变换器等微波元器件。目前,几乎所有频率高达100GHz的毫米波部件都可利用鳍线电路实现。

加鳍的制作过程是先在介质基片的一面或两面上采用与制作微带线相同的工艺过程制作出所需的导体带,然后将介质基片安装在矩形波导的中央部分并与电力线平行。与脊形波导相比较,加鳍波导是脊形波导凸缘部分的宽度无限减小时的特例,双鳍波导则可看成是两个单鳍波导的叠加。对于鳍线,只要相对介电常熟ε为中等(常用的微纤强化覆铜板,如RT.daroid,其介电常数一般2.22),且介质基片厚度不大(h/a《1),则介质的影响很/j、,此时可以只考虑TE波或TM波。对于加鳍波导线,也可以看做是共面波导外加一屏蔽盒,只要屏蔽盒的项盖与微带电路有足够的距离,屏蔽盒的影响就不大。一般顶盖与微带线间的距离应大于介质片厚度的5~l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