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图里复制一些器件,之后再黏贴到同个PCB图里,可是黏贴不了啊,为什么

楼主(2012-10-25):
我想图里复制一些器件,之后再黏贴到同个PCB图里,可是黏贴不了啊。为什么?弹出如图警告。

楼主:
紧接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接上图

要在ECO模式(工程变更模式)下才能复制,粘贴。

网友:
英文提示说的很清楚啊,需要在ECO模式下才能PASTE ITEMS

楼主:
什么是ECO模式?这个模式用什么用?

网友A:
ECO模式叫工程变更模式,在这里边准许你重设网络、增加、删除器件等----非----常规操作。
在这个模式下更改,需要仔细。

网友B:
    哈哈,好菜的问题。新人慢慢成长吧。最好先买本书看看。

网友:
    多看看教程,这些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菜的问题。新人慢慢成长吧。最好先买本书看看。

    本人之前在用AD6-9版本的,现在接触PADS是有点不适应的,求大哥/大姐带带我, QQ15509430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模式叫工程变更模式,在这里边准许你重设网络、增加、删除器件等----非----常规操作。
在这 ...

谢谢,晓得了

网友(点评):
看看视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