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厂要的钢网文件在PADS哪里出

楼主(2012-10-25):
谢谢啦

网友A:
跟出菲林一样在CAM中

File  -  cam

网友:
File--Export--保存为DXF类型--选择flat--remove all--选择你要导出的层(top/bottom)--copper/routes/copper pour/keepouts 四项去掉勾选,选择OK。完成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ile  -  cam

板子走线很漂亮哦

网友:
    file -cam-paste mask top 和paste mask bottom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是等板厂回传贴片文件,在给贴片厂做钢网的,我们板子比较小,需要拼板,所以要按板厂回传的文件做钢网

网友:
    有时候,让板厂加工艺边的,也是要等板厂回传钢网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走线很漂亮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