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smd焊盘上放置过孔?

楼主(2012-10-25):
请教,如何在smd焊盘上放置过孔?

网友:
在设计规则中设置一下。

网友:
不推荐使用VIA-IN-PAD设计,贴片时可能会产生问题。

楼主:
已经设置好了,就是SAME NET距离都设置为0了,但是放置了过孔就是不显示。

网友:
在SMD上放置过孔可能造成漏锡,影响PCB质量。

网友:
    我们不允许在SMD上放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