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调网表问题

楼主(2012-10-25):
谁有关于CR5000方面调网表的教程啊,会的人太少了,找了好久相关资料都没有找到哦

楼主:
是啊,就是用SD产生NETLIST,然后再把NETLIST调入BD的教程

网友:
导入ndf 就可以了。。不是很复杂啊

楼主:
ndf是怎么产生了,在原理图里都不知道点那里,也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选择你需要的格式即可。

网友B(2012-12-17):
引用 网友A:
选择你需要的格式即可。

陈工用的什么截图软件啊?右键菜单都可以截图,牛啊!

网友(2013-02-07):
引用 网友B:
陈工用的什么截图软件啊?右键菜单都可以截图,牛啊!

键盘上的拷屏键吧

网友(2022-09-25):
    生成ndf和ruf,导入b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