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e7.9.1差分线变圆弧为什么线推不动了啊?

楼主(2012-10-26):
情况如题,

网友:
正常圆弧可以推挤的,但圆弧推挤的幅度比较小。可以先移动好位置最后在再通过Change corner 变成圆弧。

楼主:
哦,我用的是这个,难道不能直接拉出来就是圆弧的吗?如果高速线需要走圆弧,需要更改那些选项,能很流畅的走出?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用的是这个,难道不能直接拉出来就是圆弧的吗?如果高速线需要走圆弧,需要更改那些选项,能很流畅的 ...

可以的 ,用Smart unility

网友:
对于单根线,布线时按F11(Toggle curve),可实时圆弧布线;对于多根布线,需要使能 FLEX功能的License。

楼主:
谢谢li_suny,我是新手,知道F11能让线变的平滑,可是线的角度还是135度,是不是需要改些什么?FLEX这是个什么功能?不太明白,麻烦了,能在详细的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F11在选择模式下是Gloss平滑,当开始布线时变成(Toggle curve)圆弧布线,但此时只能走单根。需要走多根布线需要在Setup-〉license中打开Flex柔性布线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