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cb里面重新编排器件的位号啊

楼主(2012-10-26):
    想在pcb里面重新排位号,不经过原理图,有人知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不能吧  位号是根据原理图直接导进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  位号是根据原理图直接导进来的吧~~~~

    一般都是从原理图导进去的,但是有时候位号不是从1开始,数字太大,如果原理图改位号的话pcb原来做的就又得全乱了,就先在pcb里面改反注回原理图

网友:
    先在PCB上面rename再反标到orc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从原理图导进去的,但是有时候位号不是从1开始,数字太大,如果原理图改位号的话pcb原来做的就又 ...

    额,反注回原理图这个不太了解,不好意思。。。。。。其实把原理图的重新排列一下,然后重新倒下网表,也很简单,对已经做好的数据也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反注回原理图这个不太了解,不好意思。。。。。。其实把原理图的重新排列一下,然后重新倒下网表,也 ...

可对我已经排好的pcb有影响,原理图位号一变我pcb原来做好的就白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对我已经排好的pcb有影响,原理图位号一变我pcb原来做好的就白做了。

呵呵  那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继续寻找高手帮忙解决吧   本人也继续围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那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继续寻找高手帮忙解决吧   本人也继续围观。。。。。呵呵

已经找到了,呵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呵呵,谢谢

    pcb里面改反注回原理图????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里面改反注回原理图????在哪里设置啊

    第一个贴哪里我自己回复了啊,在pcb里面重新排位号的截图。改好后就反注回去,在文件里面找到rename.log这个文件然后将里面除了原来的位号和修改后的位号外其他的都删掉然后打开原来的原理图,打开BACK annotate,打开后路径选刚才修改好的log文件,确定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贴哪里我自己回复了啊,在pcb里面重新排位号的截图。改好后就反注回去,在文件里面找到rename.lo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也是问了别人

网友(2012-12-05):
    回转还是没成功。总是说找不到SWP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