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置在SMD焊盘上的过孔为何不显示?

楼主(2012-10-26):
请教:放置在SMD焊盘上的过孔为何不显示?各种设置都尝试过了,颜色设置也配好了,但在SMD焊盘上的过孔就是不显示,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
按 o  回车

楼主:
楼上高手,有没有让SMD上过孔正常显示的方法呢,和PROTEL中一样,那样布线方便。

楼主:
有没有让SMD上过孔正常显示的方法,O+enter显示的只是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