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中英文转换

楼主(2012-10-26):
pads9.5的界面全是中文的,不是很习惯,我觉得最好可以像AD一样可以自行选择软件的显示方式:中文或者英文。

网友:
本来就可以转换啊

楼主:
刚自个找到了方法了,

网友:
工具-自定义-选项-界面语言-English

网友:
可惜我的是9.3

网友:
    我现在也是9.3,这边换9.5中文版!

网友:
    如果你只是做这一个项目或者不经常用的情况下,你可以用中文,但你要是经常要用的话,建议还是用英文版的,因为PADS,candence,ad,monter这些软件之间是有联系的,长期发展的话英文版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已经有好多个帖子讲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