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盘过孔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26):
先看两张图:
两张图,都在SMD焊盘上打孔了,第一张是protel中的,第二张是PADS中的。在PROTEL中,SMD焊盘上过孔显示出来了,但在PADS中为何没有显示出来?
如何设置PADS,才可以让焊盘过孔的显示和PROTEL中那么直观?

网友:
切换到另外一层即可

楼主:
切换也没显示,有高手知道吗?

楼主:
高手指教啊

网友:
    F4不应该看不到啊

楼主:
    不清楚,焊盘就是不显示。

网友(2013-09-05):
    找到答案了吗?我也遇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