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ads9.5 虚拟引脚 是怎么加。

楼主(2012-10-26):
请问 pads9.5 虚拟引脚 是怎么加。

楼主:
选择网络 右键 添加 虚拟过孔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网络 右键 添加 虚拟过孔
。。

虚拟过孔 有什么用?

网友:
虚拟引脚? 你说的是logic中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还没用9.5,原来还有个虚拟点,相当于T点,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