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TEL99SE软件下载,哪位大虾有

楼主(2012-10-26):
谢谢了

网友A:
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到处都是

就是,可惜楼主不知道什么是搜索引擎

正好回过一次这类问题: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要选择低版本的protel使用,可以考虑安装  protel99se_SP6 使用,参考下载地址:

http://www.verycd.com/topics/237289/  《PROTEL99 SE 设计软件》(Protel 99 se)99 se  (好视频等教程)

http://w w w . p c b d o w n.com/html/protel/20080127/1.html    (w w w . p c b d o w n中空格去掉为原始地址)

建议使用英文版本(一直不清楚 压缩文档中 文件夹“Design Explorer 99”存在的意义,安装时此文件夹不会被用到 )

99SE 的增强工具可到altium官网免费下载

另:虽不建议仍使用99se做新的设计工作,但用99se时,最好配合

protel99se 鼠标增强软件3.0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137&fromuid=63313

网友:
xiexie了,下载成功